想求一下各位大佬,双轴三连杆机构怎么设计啊,求大佬解决方法

楼主(2022-12-08):
(图片)

网友A:
两个点在一个直线上?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点在一个直线上?不明白

两点共线,lz的意思大概是,点1,点2始终在一条水平线上

网友:
如果是点1,点2始终在一条水平线上,也就是说,点1,点2连线始终平行于水平线(固定点1,固定点2的连线),

随便推导一下,用连杆似乎无法成立。得用齿轮。

网友B:
点1和点2,随便位置的两点都是一条直线(没说清楚是在什么直线上),旋转固定点是一个平面,哪个平面(垂直于屏幕,平行于屏幕,还是什么平面)?约束条件全都没说清楚

网友C:
用连杆机构确实不好设计,固定铰接点位置、连杆长度、角度等等变量太多,有能力的可以试试推到一下,反正我一看就头疼。
可以试试其他机构,
不是太精确地话用两个链轮加链条
确切一些的话用两个齿轮加一个齿条

网友:
这个连杆结构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1和点2,随便位置的两点都是一条直线(没说清楚是在什么直线上),旋转固定点是一个平面,哪个平面(垂直 ...

得猜测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连杆机构确实不好设计,固定铰接点位置、连杆长度、角度等等变量太多,有能力的可以试试推到一下,反正我 ...

不是“用连杆机构确实不好设计”,是不可能得到解。

网友D:
看图示,实际是个四连杆机构,在四连杆机构的各尺寸没有相对确定及相关要素没有提出时,是一个多解的状态,没有唯一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示,实际是个四连杆机构,在四连杆机构的各尺寸没有相对确定及相关要素没有提出时,是一个多解的状态,没 ...

lz表达能力欠缺,猜测lz的目标是:
平面4连杆,在图示转角内,点1,2连线始终平行于固定点1,2连线,各连杆长度自由。

网友:
猜测楼主应该是想表达你说的意思。
如果是四连杆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