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350气保焊,怎么调整电流电压

楼主(2022-12-08):
松下350气保焊,怎么调整电流电压? 有的时候焊的霹雳巴拉直响,有的时候焊的就是虚焊,看板材然后怎么调整非常清脆的声音??

网友:
电流和送丝速度是一体调节的,引弧电压调整不太明显。可以试着调节一下焊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