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给说一下设计焊接夹具的设计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2-12-09):
小弟菜鸟一名希望大佬们给小弟指导一二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虽然没有做过:

1.把要焊接的零件在3D图里组件好,定义好组装组件与治具的定位基准面,或孔, 在X,Y,Z方向都要有限位,定位,约束保证定位准确,牢固;

2.在1的基础上,优化在X,Y,Z方向都要有限位,定位,约束保证定位准确,牢固方式,方法,确保客户要求焊接后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3.在1.2的基础上,设计你的治具,尽可能方便,简单,组装拆卸效率高,零部件外观不易损伤;

我认为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找好基准和定位,固定方式方法可以参考你们公司之前做的,或在网上查一下,很多案例;

网友:
焊接什么工件?

网友: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找基准的考虑,需要知道产品用哪几个面定位最方便可靠,然后就是结构上简单好拆装,自由度的限制合理

网友: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有些东西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网友B:
之前还没总结过,总结一下大概这些:
1、产品分析和客户要求分析,如果有的话还要考虑企业自己的规范;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核心点是待焊件的刚性。
2、工艺和焊接设备敲定;焊点焊道的布置,用什么焊接方式,具体是什么型号的焊枪焊钳实先说好,后面如果不是这个型号的焊枪焊钳发生不能操作情形不要说夹具问题。
3、再是夹具方案,各待焊件的定位和夹紧;是做死定位还是可调定位,主副定位选哪里,辅助定位选哪些,夹紧点怎样布置,待焊件的公差要不要夹具上吸收掉等。
4、夹具结构设计,定位夹紧方案出来了就好搞了,具体结构生成。留意避空焊接设备,不要忘了放三坐标基准。按说要分析下各模块的刚性,现实都是估着干,还没见过做这个仿真的。
5、出图丢加工。
6、组装,检测,试制,验收。
7、吵架、背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还没总结过,总结一下大概这些:
1、产品分析和客户要求分析,如果有的话还要考虑企业自己的规范;有 ...

第7项,比较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还没总结过,总结一下大概这些:
1、产品分析和客户要求分析,如果有的话还要考虑企业自己的规范;有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虽然没有做过:

1.把要焊接的零件在3D图里组件好,定义好组装组件与治具的定位基准面 ...

感谢

网友(2023-03-08):
不管什么工装治具个人觉得设计都应该围绕操作安全、拆卸便捷高效,加工精度符合图纸要求这样的构思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