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通用夹具

楼主(2022-12-09):
请教一下大佬,我现在做扭力测试,有没有一种通用夹具。可以紧固住各种尺寸的圆柱,例如 15、20、25.。。

网友:
扭力不大估计可以

网友:
卡盘,类似于车床那种,气动,液压电动的都有

网友:
对中夹(双V)

网友:
两个V形块夹住圆柱体

网友:
双U形,或者V形的类似对夹木那种就可以

网友:
扭偏了就BABIQ了

网友(点评):
是的,原本想着是用联轴器的方式,但是每个规格都要做夹具,有点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