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09):
各位大虾,关于齿轮传动有几个问题请教:
1、如果上下齿如图所示,两根轴的大小比例是否要上轴直径68,下轴70,传送速度才会一致?
2、如果上下齿如图所示,两根轴的大小一样的话,传送片材会出现什么情况?
3、如果两根轴的直径都是68.8,轴的中心距69.5左右,齿轮应该怎么选型呢?

网友:
图呢?大佬

网友(点评):
重新弄了,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图 ~走~丢~了

网友A:
半吊子也试着答一答
1、如果上下齿如图所示,两根轴的大小比例是否要上轴直径68,下轴70,传送速度才会一致?
答:no,应该是上轴70 下轴68
2、如果上下齿如图所示,两根轴的大小一样的话,传送片材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上轴线速度小,下轴线速度答,传送物品上卷
3、如果两根轴的直径都是68.8,轴的中心距69.5左右,齿轮应该怎么选型呢?
答:变位齿轮

网友(点评):
谢谢回答。我在客户现场测量轴的大小都是是68.8,下轴周布8条筋稍微凸出0.5左右,上齿轮是35齿的,下齿轮因为遮挡没看到,片材很薄的,两轴接近贴近的,大侠帮忙分析下他的齿轮是怎样的呢?

网友:
变位齿轮要定做,不合算
你可以这么做,中间齿轮左右可调
这样三个齿轮可以选用一样大小的标准齿轮了

网友(点评):
客户现场是直接两个齿轮传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吊子也试着答一答
1、如果上下齿如图所示,两根轴的大小比例是否要上轴直径68,下轴70,传送速度才 ...

你量量35齿齿轮是标准齿轮 还是变位齿轮

网友(点评):
变位齿轮和标准齿轮区别是啥呢

网友:
逆向,线切割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