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60的硬料如何快速加工M5螺纹

楼主(2022-12-09):
线体改造,有一个零件拆除后,4小时内需要加工16个M5螺纹孔,零件材料SKD11,硬度HRC60,加工设备只有加工中心(没有放电设备),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或者特殊刀具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比困难多

有什么好办法呢-----钨钢钻孔已经打好了,螺纹攻不动,又装回去了复原了

网友B:
60度不难,用合金丝攻,要求刚攻,一定要钢攻,这加工多,DC53硬度HRC62,一样加工,16个孔,几分钟搞定,再次提醒,一定要刚攻,不是刚攻,一定断,加工硬的材料都不是事,怕的是软的,比如纯铝,纯钛,B钛,304,太坑了,

网友:
合金钢丝锥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度不难,用合金丝攻,要求刚攻,一定要钢攻,这加工多,DC53硬度HRC62,一样加工,16个孔,几分钟搞定,再 ...

春哥,安你的经验,加工中心直接攻丝,这种硬料断丝攻的可能性有多大?
就是怕断,下来用柔性攻丝机攻的,攻丝用的就是上面这种。

网友C:
应该重新做个零件换上去,我觉得不应该省这个小钱,折腾这么多时间,不划算,看起来要求热处理额HRC60的零件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重新做个零件换上去,我觉得不应该省这个小钱,折腾这么多时间,不划算,看起来要求热处理额HRC60的零 ...

零件是一个切刀座15公斤左右,原材料30公斤左右了,一条线4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件是一个切刀座15公斤左右,原材料30公斤左右了,一条线4个

算下停线损失和找到方案的时间费率,再确定咋搞吧

可以先用点相同材料验证好工艺,再去拆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下停线损失和找到方案的时间费率,再确定咋搞吧

可以先用点相同材料验证好工艺,再去拆机器吧。

是的,就是还没下定决心做一套更换,时间也比较紧客户停机时间有限,有其他方案但更费时,比较难取舍,再调两天看看情况就知道怎么决定了。

网友D:
如果是我们,可能直接单独做一套了,节约时间不让客户停机太久,因为拿下来打没有十足的把握可能会导致停机时间太久。不过马上元旦了,拖一拖时间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哥,安你的经验,加工中心直接攻丝,这种硬料断丝攻的可能性有多大?
就是怕断,下来用柔性攻丝机攻的 ...

正常 参数,正常 寿命内怎么会断,主轴要给力,扭力要大,下来用攻丝机,断的可能性100%

网友E:
热处理硬度也是表层高吧?螺纹深足够的话,把表层硬度高的孔径做大,用超硬螺纹铣刀加工中心铣牙

网友F:
硬质合金涂层丝锥,最高可以加工HRC63的螺纹孔。

网友:
如果有空间可以钻大点的孔,镶一个螺母(焊)

网友:
EDM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们,可能直接单独做一套了,节约时间不让客户停机太久,因为拿下来打没有十足的把握可能会导致停机 ...

新制一套成本就超出了,要让客户一起有痛点,再多付出才更有效果。(主要还是想节约成本,一共7条线,最好还是解决加工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参数,正常 寿命内怎么会断,主轴要给力,扭力要大,下来用攻丝机,断的可能性100%

春哥回复的好有信心,晚上回去我们就用废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处理硬度也是表层高吧?螺纹深足够的话,把表层硬度高的孔径做大,用超硬螺纹铣刀加工中心铣牙

目前打底孔20mm深,没有感觉内部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质合金涂层丝锥,最高可以加工HRC63的螺纹孔。

谢谢推荐,有空了解一下,关键螺纹太小了,不然就铣出来了,断了也好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是精加工面,不能这么粗暴。

可以略深一点,或者焊接面做在背面等等

网友:
螺纹铣刀,一点问题也没有,也不怕断在里面。

网友:
退退火吧

网友:
|不进则退wp发表于 12-09 11:25
有什么好办法呢-----钨钢钻孔已经打好了,螺纹攻不动,又装回去了复原了

没有材料合适的丝锥吗

网友:
如果可以减低硬度有高频机的话烧了再钻攻,螺丝孔说实话也不需要这么硬度高,也可以攻了再淬火回去如果对材料本身要求很高,那就要用硬质合金,这么硬的没弄过,不知道钨钢的行不行,还有现在好像有一种螺旋丝锥硬质合金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孔不好打

网友:
用专门EDM螺纹加工,4小时能搞定

网友:
我不明白,这么硬的材料,原来孔内的丝怎么坏了?把断的螺丝取出就好了啊。

网友(2023-01-13):
螺纹铣刀?

网友:
疯了,HRC60,还用这种方法攻丝,到时候丝锥断里面就开心了

网友:
打孔后钎焊螺柱,攻丝估计没戏

网友:
日产的有一款螺纹铣刀 M6的牙 可以做到1分钟一个牙 几百块一支吧 有点贵 正常hrc58-hrc65 的料  一把可以做30几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