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

楼主(2022-12-09):
我想请教一下转动惯量的计算,像曲柄滑块机构,曲柄的转动惯量很容易得出,但直线运动的滑块是竖直上下运动的,不是转动。那要竖直运动的滑块要怎么转换到电机输出轴的转动惯量呢?还是不需要计算,不管多少质量的滑块,曲柄不变,电机需要的转动惯量也不变?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28690-1-1.html    仅仅是提供了个思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电机那边是三个要素:负载的等效转动惯量,扭矩,角加速度;   重物那边是三个要素:质量,拉力减重力,线加速度;    各自的三个要素遵循牛顿第二定律;     两个加速度之间的关联很简单。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悟道之路

网友A:
滑块处于不同位置的时候,惯量是不一样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垃圾知网找下参考下《曲柄滑块机构等效转动惯量》,在豆丁之类的地方也能看到全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块处于不同位置的时候,惯量是不一样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垃圾知网找下参考下《曲柄滑块机构等效转动惯量》 ...

顺杆爬看看引用了哪些文献,看看被哪些引用了,查阅下相关的内容基本就能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