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充电电极易氧化失效怎么优化?

楼主(2022-12-09):
机器人如AGV的自动充电机构,电极采用紫铜材料,但是使用一段时间表面容易被氧化降低导电性;有什么推荐的表面处理方式或者换电极材料,或者只能定期保养维护嘛?

网友:
电流调小点

网友A:
镀镍,,,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镍,,,厚点

表面镀层对电极导电性影响大嘛?

网友(点评):
质量好的都镀镍,,,,

网友:
表面镀层镀金。

网友(2023-02-01):
AGV上面我们用过镀铜的,够用。后来又改为镀金的,成本没上升多少,但供应商说可靠性更好。

可以找一下这两家专业供应商咨询方案,中航集团,史陶比尔,都是做同类充电头的。

网友(2023-03-27):
您好,东莞卓蓝是一家专业做AGV智能动力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探讨一下

网友(2023-08-19):
试一下镍白铜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镀锡~~~~~~···.

好家伙,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