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线传动问题

楼主(2022-12-09):
这种流线运输,原本我是用一根平皮带绕轴承,装配完发现直接拉不动阻力太大,然后拆成两端独立传动
各位大佬,请问前期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设计计算能够避免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问题图片

网友:
调过涨紧轮吗

网友A:
看不出运输什么?

网友B:
可以初步计算,一般按大的选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感觉你这个是死的,皮带长度是不是不对,有涨紧吗?

网友:
皮带这么长

网友:
减速电机功率选小了?张紧力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调过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个是死的,皮带长度是不是不对,有涨紧吗?

皮带长度可以的  端头有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运输什么?

产品载具流线  只截图截了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初步计算,一般按大的选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感觉主动轮摩擦力不够,后面绕的太多带不动

网友:
这是调整后的图片?你应该用前后两个图进行对比

网友:
还是要计算下。皮带比较长、带轮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