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这个奇怪的符号是什么

楼主(2022-12-09):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啊,这个奇怪的符号是啥,不能删掉,也无法编辑,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很是好奇啊。

网友A:
外部参考的更新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的更新路径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的更新路径

大佬,请问这个能删掉吗

网友(点评):
记得右键里面有个选项,隐藏更新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这个能删掉吗

这个图标只能隐藏, 要想彻底删除, 需要断开参考引用或者删除参考引用.

隐藏方法: 如官方文档所述, 在出现 "外部参考的更新路径" 图标的装配体中, 右击顶层装配体, 选择 "隐藏更新夹".

隐藏

隐藏

删除方法: 找到对应的参考引用, 右键后选择 "外部参考", 在弹出的外部参考对话框中选择"全部断开".

删除

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标只能隐藏, 要想彻底删除, 需要断开参考引用或者删除参考引用.

隐藏方法: 如官方文档所述, 在 ...

我悟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