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装夹具,有磁性了,压点吸铁屑会压着在工件表面,不易去除。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10):
机加工装夹具,有磁性了,压点吸铁屑会压着在工件表面,不易去除。怎么解决?

网友:
消磁器了解一下,,,,

网友A:
压缩空气吹?

网友:
淘宝有卖退磁器的,也不贵,可以买了试试看

网友:
用铜或不锈钢压块试试

网友:
同意五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吹?

吹不干净滴

网友:
退磁 换材料 加隔离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