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空泵好还是真空发生器好?

楼主(2022-12-10):
一个真空发生器上并多个吸盘,用真空发生器好,还是真空泵好,所吸物料很轻?

网友:
你多用几个真空发生器也可以啊,一般用泵都是怕真空不够或者真空不够稳定。很轻的物料如果客户那里气源稳定,完全可以只用真空发生器的。

网友A:
价格合适,只要不是分子泵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合适,只要不是分子泵都还可以。

大佬,你好了

网友(点评):
就剩咳嗽流涕了,头稍闷

网友:
想稳定省钱,当然是真空泵,原因是550W的真空泵,一小时才0.55度电,最大,实际还有罐耗电可以忽略不计,但真空发生器就操蛋了,用气很大,就是说用电转成真空,效率高,用电转成气,气再用真空发生器产真空,哪耗电量,可不是一般能想的,
再说稳定,真空泵有罐体稳定真空度,真空度大,真空发生器是用压缩空气产生真空度,流量小,稳定性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合适,只要不是分子泵都还可以。

(ง •̀_•́)ง(ง ˙o˙)ว
啥情况真空吸附能用上[分子泵]

网友(点评):
哈哈啥情况都不用

网友C:
使用条件描述不具体。
如果只是小距离的物料抓取,
使用频率不高,可以用真空发生器,
频繁使用,真空泵会好一些,
重载,用涡轮风机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条件描述不具体。
如果只是小距离的物料抓取,
使用频率不高,可以用真空发生器,

对头,看需要真空的时长和频率大不大,才知道选择的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啥情况真空吸附能用上[分子泵 ...

我也纳闷,这不是真空腔体才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条件描述不具体。
如果只是小距离的物料抓取,
使用频率不高,可以用真空发生器,

(ง •̀_•́)ง(ง ˙o˙)ว问一下,
涡轮风机怎么应用于真空吸附!?。

网友(点评):
风机吹风,另外一面就是吸风。

网友:
兄弟,这看场合的,一般情况下真空发生器都能满足要求,就图它方便跟便宜,大排量大真空度跟稳定性需求,就用真空泵,真空泵需要用到专用的电磁阀。

网友:
很轻的物料,还要看多个吸盘是单独工作还是同时抓放。如果是单独控制,每个吸盘最好都配一个发生器,可以考虑用集成式(真空电磁阀、反吹电磁阀、传感器、过滤器、真空发生器)。
如果是同时抓放,可以考虑配一个大流量的真空发生器,保证流量和真空度。

至于有兄弟说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大,不如电泵节能。说明他被便宜的真空发生器坑过,或者说被参数不真实的品牌坑过。
真空发生器是使用压缩空气做动力源,但真空发生器有能耗比这一个重要参数,即消耗压缩空气与产生真空流量的比值。
如果能耗比是1:1,勉强能用;有些单级真空发生器,能耗比是2:1甚至3:1,则说明非常耗气,加储气罐都不一定可以保证多个发生器稳定运行。建议选择能耗比是1:2甚至1:3的真空发生器:

提醒一点:
电泵如果选择的不是变频的,且没有负压储气罐,那就需要一直开启。而真空发生器只需要工作时消耗压缩空气,甚至一些气密性系统中,配备节能功能的真空发生器,在达到设置真空度后,阀门自动关闭,不消耗压缩空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问一下,
涡轮风机怎么应用于真 ...

靠涡轮的离心力,能产生很大的流量 ,
负压值一般,适用电面积密封条件较差的吸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涡轮的离心力,能产生很大的流量 ,
负压值一般,适用电面积密封条件较差的吸附应用。

(ง •̀_•́)ง(ง ˙o˙)ว
是一般的涡轮风机

还是

吸附专用涡轮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