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涂防锈油的轴类零件怎么防锈

楼主(2022-12-10):
轴类零件放时间长了就生锈了,不能涂防锈油,请问应该如何防锈?

网友:
发黑之类行吗

网友:
看看哪个傻子说用不锈钢的

网友:
塑料包装袋抽真空?

网友:
你这个时间具体多长?1个月以内,可以选择水性防锈剂 ;1 个月以上选择防锈油。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不能用防锈油么?

网友:
亚硝酸钠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说个不一样的,干燥箱。

网友(点评):
再配上真空包装和除氧剂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12-10 16:26你这个时间具体多长?1个月以内,可以选择水性防锈剂 ;1 个月以上选择防锈油。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不能用防锈油么?
使用时要接触高温材料,避免点着了;或者是使用要出摩擦力,避免打滑了

网友A:
气相防锈纸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相防锈纸了解一下

又学习到了

网友:
好多进口设备漂洋过海设备就包上这种纸然后套上塑料布罩上,再加上包装箱在内部形成一种气象氛围的防锈功能可维持一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