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收尾怎么画啊?

楼主(2022-12-11):
齿轮参数是Z17,M3.5,A20,B19,X0.2874,有效64,收尾长度124,有会的大神能交一下嘛,领导说要模拟磨齿砂轮干不干涉

网友A:
三维模型那个你打算怎么做?手搓吗?

网友:
路径扫描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模型那个你打算怎么做?手搓吗?

我只画了齿轮,收尾不会画,,,,

网友:
Creo 扫描混合的命令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B:
磨齿砂轮会干涉什么位置?
看着不干涉啊!

网友:
用曲面渡一下,漂亮就可以了,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画了齿轮,收尾不会画,,,,

这样子吗?你那个收尾不可以用圆角做的话就两个零件组合出来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砂轮磨出来的收尾没什么标准吧,画指定是能画出来,三维建模不是有句话吗,画都能画出来,能不能用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齿砂轮会干涉什么位置?
看着不干涉啊!

滚齿的刀具比较小(一般80),这个产品的收尾是慢慢过渡上去的,砂轮直径280,在有效齿宽的位置还要出来2-3MM,可能会碰到齿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吗?你那个收尾不可以用圆角做的话就两个零件组合出来

应该这样,你是的基准面是相切螺旋线的?然后再这个基准面画的草图,再扫略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这样,你是的基准面是相切螺旋线的?然后再这个基准面画的草图,再扫略出去?

方法有很多,三维软件是数字的加减得到各种图形的,螺旋线扫描加另一个过渡零件然后组合是可以的,圆角也可以。这图是螺旋线扫描一个圆柱体得到需要的齿,然后一个过渡圆柱和其组合添加得到的这个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