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基圆与齿根圆之间的齿廓曲线是什么线?

楼主(2022-12-11):
基圆以内没有渐开线,
那么基圆和齿根圆之间的齿廓曲线是什么线?
是直接一个圆弧?还是什么曲线过渡?
以前都是用软件直接生成的,
现在想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
小白虚心请教,谢谢

网友:
这就是一个齿啊?齿的轮廓

网友:
圆弧,这个地方又用不着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94927-1-1.html

peace80的回答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94927-1-1.html

回复得很好

网友:
这段非工作区的话,通常都用相切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