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及其电子齿轮比问题

楼主(2022-12-11):
本人对伺服电机不了解 第一次搞 位置走不准 过原点跑过。别人告知要设置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参数:0.75KW 23位编码器 分辨率8388608
PLC参数      :西门子1214C/DC/DC/DC  脉冲上网查得是100KHZ
机构参数      :悬臂类旋转走角度走脉冲控制。电机与减速机连接 减速比是450
问题一:分辨率8388608是编码器让电机走一圈的数值吗?固定的吗?如果不是固定可以自己设定吗?
问题二:如何计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
问题一,不能改,这是机械参数,是固定的,第二,电子尺轮比主要针对PLC脉冲数不够,你才100KHZ.过低,改电子尺轮比,来达到减少脉冲数输入,位置不对,这个只跟你伺服电机工作模式有关,位置,速度,力矩,选位置,机械上用了减速机,哪你减速机机械误差影响位置,这么大的减速比,用的是涡轮螺杆,机械上精度够不够,

网友:
“位置走不准”,问题不在电机,在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