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距离不够!

楼主(2022-12-11):
做了一条桁架悬挂式物流搬运线,长度5米;运动如箭头方向。。。

结果跑到一半多,第4米的时候,卡在哪里动不了了!

检查一番,原来是安全距离给小了,导致齿轮与方管摩擦,能明显看出有一条长的痕迹!

以后这种情况,大家要注意,长度5米多的,安全距离要多给一些,15个毫米完全不够啊!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那么现在怎么解决了!?

网友:
大哥,你这给个三五十毫米还差不多

网友:
拉闸拉闸

网友:
会不会存在轴的窜动

网友A:
钢管使用前要校直校平,6米的型材不应该超过15MM的变形啊。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他可能焊的时候就焊偏了,更小尺寸的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偏差大一点都是正常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B:
我们有个一米长的单轴机械手结构,设计人员给避空是3mm,装出来直接就干涉了,原因是钣金比较薄,中间塌下去了,跟机械手就蹭住了,后来我把机械手往下移动了10mm。很多安全距离感觉够用,实际上各种材料变形包括装配的误差累计都很不好说

网友:
五米不应该吧 感觉还有别的问题  你装齿条的加工面贴了多厚的板子

网友:
5米长度型材偏差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
左右有限位没

网友:
齿轮沿轴向后退,
再并一根齿条上去。

网友(点评):
(,,•́.•̀,,)用普通钢材把原齿条‘垫’出来,行不行!?。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12-11 18:02

(? ??_??)?(? ˙o˙)?

那么现在怎么解决了!?

正在想办法解决,装上去就不好拆了,只能修配干涉的小零件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2-11 18:09大哥,你这给个三五十毫米还差不多
确实如此啊,这零件太长了,也不好验证供应商精度!

网友(点评):
我们做行吊,轨道梁与墙边至少留两百毫米的间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看样子,方管自身的焊缝正好在这面,所以这面变形会大一些。

网友:
给太多安全距离会不会造成斜齿单边偏移过大,齿轮局部摩擦过大影响使用寿命,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是不是要确认下两条斜齿导轨水平距离是不是都一样,在这方面控制再加上足够的安全距离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磨合期过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个一米长的单轴机械手结构,设计人员给避空是3mm,装出来直接就干涉了,原因是钣金比较薄,中间塌下 ...

下次设计负载的,有变形风险的零件,试试先做仿真模拟,这样能降低干涉风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在想办法解决,装上去就不好拆了,只能修配干涉的小零件

斜齿轮的轴内缩,减少啮合长度,重新校验一下载荷,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斜齿轮的轴内缩,减少啮合长度,重新校验一下载荷,应该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趁人不在的时候,大力出奇迹。然后补漆。

网友(点评):
这么优秀????

网友:
你齿条才多厚,还15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设计负载的,有变形风险的零件,试试先做仿真模拟,这样能降低干涉风险

嗯,谢谢,下次我试试。

网友:
这就是设计和工艺的区别   理论很丰满,显示很骨感,15mm看似余量很多,这么长的变形量一下就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合期过了,就好了。

是的,动态稳定之后

网友:
我觉得也是,大力出奇迹,多来2锤子就好了,机械的东西就是欠揍

网友:
6米的型材不应该超过15MM的变形

网友:
把齿轮往后挪一挪,不用完全和齿条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管使用前要校直校平,6米的型材不应该超过15MM的变形啊。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焊接变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