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计算

楼主(2022-12-12):
不知道大家平时工作中尺寸链如何计算的?我平时是利用公司德国工程师做的一个一维公差计算表来算极限公差。简单,保守,复用容易。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表格工具,同时也有基于3D软件的计算公差正态分布的工具。不知道主机厂如何算整车公差?如何控制整车的公差?如何复用?有知道的给介绍一下?

网友A:
尺寸链计算 和3D软件没有多大关系

精度高和大批量有涉及尺寸链的计算,制造和安装误差的累积引起的。

运用尺寸链计算之前,应该先要了解 互相性和形位公差,各种闭环计算等,也与实际加工制造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链计算 和3D软件没有多大关系

 精度高和大批量有涉及尺寸链的计算,制造和安装误差的累积引起的。

任何机械设计和制造都要计算尺寸链,无关乎精度高低,而是给设计以足够的周边或零件之间的全生命周期的间隙或紧度校核,或者机加的最小余量,或者功能安全要求。这也是设计失效分析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现在已经出现了基于3D的尺寸链工具,可以在空间进行公差标注,然后系统自动计算自由尺寸的正态分布。这种方法优于传统的一维极限公差计算。
没用过这类的软件,只是看到了相关的资料介绍,有懂得可以介绍一下经验。
另外整车复杂程度较高,尺寸链长,有知道整车计算尺寸链的思路的,公差分配的,可以出来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任何机械设计和制造都要计算尺寸链,无关乎精度高低,而是给设计以足够的周边或零件之间的全生命周期的间 ...

我接触的大多数是 2维 尺寸链计算

包括 最大包容原则 最大实体原则和偏导微分计算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的大多数是 2维 尺寸链计算

包括 最大包容原则 最大实体原则和偏导微分计算等方式

偏导微分计算尺寸链,倒是不知道啊,能不能详细给说一下?多谢

网友:
我做非标的,一般只简单计算尺寸链,保证组件的公差。也通过工艺的尺寸范围,逆向算零件的公差。
当然都是一些简单应用。
目前solidworks有公差分析,但我没见有人用过。
另:楼主的计算表格可以分享给我学习下吗?

网友:
|琉浪天涯发表于 12-12 18:54
偏导微分计算尺寸链,倒是不知道啊,能不能详细给说一下?多谢

只知道有用极大数法的数学方法来分配各环公差的,正向计算应该没有复杂的数学计算。

网友:
|琉浪天涯发表于 12-12 14:04
任何机械设计和制造都要计算尺寸链,无关乎精度高低,而是给设计以足够的周边或零件之间的全生命周期的间隙或紧度校核,或者机加的最小余量,或者功能安全要求。这也是设计失效分析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现在已经出现了基于3D的尺寸链工具,可以在空间进行公差标注,然后系统自动计算自由尺寸的正态分布。这种方法优于传统的一维极限公差计算。
没用过这类的软件,只是看到了相关的资料介绍,有懂得可以介绍一下经验。
另外整车复杂程度较高,尺寸链长,有知道整车计算尺寸链的思路的,公差分配的,可以出来介绍一下。

简单结构,精度不高的结构,不用尺寸链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导微分计算尺寸链,倒是不知道啊,能不能详细给说一下?多谢

看图

网友(2023-04-10):
简单的链计算使用极大极小值,大于6个链使用统计值(均方根公差)。高级点也可以使用VSA,使用蒙特卡洛取样并考虑CPK。

网友(2023-12-27):
有专门尺寸链的书 比如 尺寸链那些事儿

网友(2024-03-07):
手工统计计算RSS,其他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