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台阶的这些技巧,你会吗?

楼主(2022-12-12):
用平面磨床加工台阶并不难,需要注意的是,台阶可以从2个方向磨,选择从哪个面切台阶的依据是效率。如下图,同一个零件换了一个方向,磨削的效率就不同了,聪明的你会选择从哪个方向下手呢?

01
特别长的工件磨台阶
当工件磨削面积比较大,加工时发热量大,容易变形,所以需要注意开粗,需要选择切台阶的方向,精修的时候还要注意最好是不要侧面底部同时磨,用粗砂轮躺着磨一个面,再立起来磨另外一个面,尽量避免用砂轮侧面去磨削,最后换细砂轮清角。

02
细小工件磨台阶
小工件经常遇到才0.1mm甚至0.05mm的台阶,磨这种台阶,对不精密的加工来说,可以任意加工,对精密零件来说,就必须清角,设计时一般会注明需要清角使R小于0.03mm,不管台阶多小,都要出来直位,哪怕只有几个丝,一般的材料选用120K清角3-5次就能达到,对于硬度特别高的材料就比较麻烦,比如DC53、SKH-9等材料,就需要换用更细的砂轮比如360K来清角,次数也相应的需要增加,检查R大小的话,经验丰富的师傅是凭感觉和经验,做的时间不长的朋友可以用投影检查,投影数次后心里就会有数。

03
带R的台阶
这种情况也非常常见,需要注意的就是开粗的时候需要留出R的位置开出来一个台阶,精修的时候修好R直接修到位就可以了,如下图。

04
四面台阶
这种类型的工件就需要注意各个面留一定的工艺台,有些地方叫站脚,不然磨台阶精修的时候就没有支撑点,有变形的可能,工艺台不用留太多,0.7-2mm都可以,方便去掉工艺台的时候不会变形。

网友:
退刀槽、砂轮越程槽、倒角、圆角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