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气控原件叫什么名

楼主(2022-12-12):
各位大神,图片上的这个气控原件叫什么名,哪里可以买到。买不到的话有什么替代品。这是气弹簧减震器上的一个控制单元,两个或多个气弹簧同时工作的话,靠他调节水平。

网友:
估计和最下图这个一样原理. 你图片这个是非标自制的, 实际内部就两个机械阀, 气压低时下面这个机械阀打开补气, 气压高时上面那个机械阀打开排气.

网友(点评):
(,,•́.•̀,,)里面有气缸吗!?

网友(点评):
@东北制造 只有阀门, 没有气缸

网友:
精密平台,使用空气弹簧隔振,4个空气弹簧+3个水平调节阀构成一套稳定的系统。图片中就是空气弹簧配套的水平调节阀,联系空气弹簧原厂购买即可。如果是整个系统问题,那推荐ACE Fabreeka:

楼主:
谢谢各位,没有找到卖的,只有自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