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盖板机构求助

楼主(2022-12-12):
各位大佬:
  有设计过如图大电机周围的环形盖板吗?要求能自动打开,有相关经验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动打开,可以使用气缸+阀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开,可以使用气缸+阀来实现

谢谢,打开的旋转中心在哪?

网友B:
看你外面空间够不够用了,外面能用,直接径向往里缩,不然选一个扇区不打开,然后周向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开合。方法很多,关键看制约条件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外面空间够不够用了,外面能用,直接径向往里缩,不然选一个扇区不打开,然后周向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开 ...

径向确实没用空间可以利用了,如果上下分层打开的话,环形滑动轨道不是很好加工。

网友:
这个电影里比较多。

网友:
(ง •̀_•́)ง(ง ˙o˙)ว以外圓为转轴,
上翻,行不行!?。

网友:
这是水电机组啊

网友C:
先说说,打开的目的是啥

网友(点评):
(๑•́‧̫•̀๑)肯定不是发射~~~~~~···.

网友(点评):
当初设计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餐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餐桌:

应该参考不了,内径外径限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打开的目的是啥

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餐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