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从单独一个零件的标注看出配合的选择吗?

楼主(2022-12-12):
比如一个零件的轴类特征标注公差为h6,能看出是这个零件在设计的时候选择的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吗?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看手册呀

网友:
h6肯定是轴啊!!!!H6才是孔,,,,,

楼主:
基准制的选择如何提现在图纸中,请妖侠指点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2-13 08:09h6肯定是轴啊!!!!H6才是孔,,,,,
单独的一个h6,我的理解是表示一个轴的公差带,结合其他标注方便判断相互之间的配合间隙,但不太清楚如何去判断基准制的选择。。。

网友:
很好判断啊,比如说买的标准件是轴,然后要做孔,那就采用基轴制,反之亦然

楼主:
|yxh0735发表于 12-13 09:03很好判断啊,比如说买的标准件是轴,然后要做孔,那就采用基轴制,反之亦然
选择的方法知道,就是怎么从图纸去判断出图的人所选择的基准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的方法知道,就是怎么从图纸去判断出图的人所选择的基准制。。。

哪个是标准轴或者标准孔,组图里一看不是应该清清楚楚吗,还需要怎么判断。假如说轴跟孔都是自制的,那一般都选基孔制的吖,具体的等级可以查手册

网友:
选择的方法是哪一方更容易得到要求的精度,,,就选哪个是基准。

网友A:
单独的零件的话,那看你是要加工孔还是轴吖,你要加工孔的话,那就是基轴制,你要加工轴的话,那就是基孔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零件的话,那看你是要加工孔还是轴吖,你要加工孔的话,那就是基轴制,你要加工轴的话,那就是基孔制

嗯,了解了,多谢!

网友:
|东海fyh126发表于 12-13 08:09h6肯定是轴啊!!!!H6才是孔,,,,,
人家问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

网友:
|hellodaniu发表于 12-13 08:55基准制的选择如何提现在图纸中,请妖侠指点
手册对照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