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因联轴器断裂所带来的设备损坏?

楼主(2022-12-12):
在提升机或者其他水平运动机构中,如果联轴器意外断裂,怎么避免设备撞机?
小弟思考了好久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案,特来论坛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补图:
图片均源自百度
1、竖直运动情形:
例如这种结构的提升机:
2、水平运动情形:
例如在这类标准模组应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图:
图片均源自百度
1、竖直运动情形:

配重

楼主:
个人理解:配重只是降低了联轴器的负载扭矩,降低了断裂概率。而我想请教的是意外发生时,为了不造成不可承受之损失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网友A:
最便宜的配件,把安全系数设计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配件,把安全系数设计大点

如果甲方客户询问的话,这个方案估计难通过。我在想是不是做个检测装置输出异常信号,或者市场上有自带检测的联轴器?

网友:
你做过汽车保养没有,汽车举升器,有个棘轮类的结构

网友B:
没那么麻烦,用自锁角度的丝杠就可以了。

网友:
用伺服电机

网友C:
联轴器断了,相当电机不转,怎会就损坏设备了呢?立式安装丝杆与活灵也是能自锁的。

网友:
提升设备有种处理方式就是减速机是双输入的,一端接个电磁刹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相联。

网友:
以为是通常所说的提升机,通常的提升机,爬坡皮带机为了防止联轴器断裂导致溜车,普遍使用逆止器。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认真考虑机械防坠落吧。
1. 速度要求不高、尺寸合适就用能自锁的T型丝杠;
2. 安装类似电梯的失速锁死装置;
3. 合理设计,如果联轴器断裂频发肯定是设计问题。

网友D:
双向楔块超越离合器.
"它一端轴孔接主动轴,另一端轴孔接从动轴,当外环不动主动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时,从动轴也同步转动,而当从动轴受外力矩的作用时,顺时针和逆时针都不能转动。常与滚珠丝杆副或其它部件配套,作为防止逆转机构..."

网友(点评):
正反转时会有一定的旷量, 精密传动需要加闭环编码(光栅尺/磁栅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轴器断了,相当电机不转,怎会就损坏设备了呢?立式安装丝杆与活灵也是能自锁的。

(ง •̀_•́)ง(ง ˙o˙)ว
上下提升的装置没有电机的联动,
怕提升物自重下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轴器断了,相当电机不转,怎会就损坏设备了呢?立式安装丝杆与活灵也是能自锁的。

断裂了也肯定带动跑一点,但是跑不到指定位置,有别的动作过来要求精确定位的话就可能撞了。
想完全避免的话可以在模组滑台上加个位移传感器或使用光栅尺,对移动的距离进行直接检测。
当Z轴的话防止自重下滑的就可能要加缓冲或者刹车结构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参与和回复,感觉楼上的外置光栅尺的方案通用性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麻烦,用自锁角度的丝杠就可以了。

自锁丝杆是T型的,滑动摩擦系数很大,尤其是竖直提升需要的功率大很多

网友:
参考电梯防坠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向楔块超越离合器.
"它一端轴孔接主动轴,另一端轴孔接从动轴,当外环不动主动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