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新手,有个小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2-12-13):
图中我用黄色圈起来的,带剖面线,粗糙度和角度的部分是什么意思,求各位大佬指点

图中我用黄色圈起来的,带剖面线,粗糙度和角度的部分是什么意思,求各位大佬指点

图中我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就是带剖面线和粗糙度的部分,求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
这是刀刃尺寸。

网友A:
很正常的剖视图呀,估计是个焊接坡口,手磨都行

网友(点评):
仔细一看这是那个大哥画的图纸,憨批,估计是表达上下的破口样式又不想出个投影,断面图也不是这么画的

网友:
焊接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剖视图呀,估计是个焊接坡口,手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剖视图呀,估计是个焊接坡口,手磨都行

总图我发在评论区了,不知道能看吗

网友A:
应该是焊接坡口,但是画的确实不符合标准,建议你联系客户那边工程师确认,这东西,着实没有默契难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焊接坡口,但是画的确实不符合标准,建议你联系客户那边工程师确认,这东西,着实没有默契难搞呀。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客户回复的话回复一下,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蛮有趣哦。我挺好奇客户那边是怎么想的

楼主:
不是的老哥,我们这边厂是生产起重机的,我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在厂子拆二维图的,我听他们说图是设计院出的,所以不明白就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老哥,我们这边厂是生产起重机的,我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在厂子拆二维图的,我听他们说图是设计院出的 ...

问题多发发,我正好长长见识嘿嘿,我也是小白。

网友:
切割坡口。钢丝刷去氧化皮即可,,,,,

网友:
看不懂。。。。
是开一个2mm宽的槽,然后倒斜角,看看大佬们怎么说,学习一下。

网友:
是表示板厚20,底部两边加工50度倒角吧?

网友:
现在出图都很随意吗?不是应该出在刀口的位置吗?

网友:
就是截面,表达上边下边结构

网友:
第一个坡口在下,上面平口,第二个坡口在上面,下面平口。

网友:
对照焊合图,应该是坡口!只不过画的不太正规,正常的应该坡口要与边线对齐。

网友:
画的太随意了。就是为了电焊倒的坡口。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这叫断面图(他画的不标准),意思是20的板厚,两侧焊接坡口角度50,中间留2毫米。粗糙度25意思是等离子下料的时候,直接泚出来,不用上床子加工。

网友:
断面图,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这种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断面图(他画的不标准),意思是20的板厚,两侧焊接坡口角度50,中间留2毫米。粗糙度25意思是等离子下 ...

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C:
能在这么一个图上画这么多零件图的,我想不可能是设计院出的图,估计是个二手工程师出的,设计院标准化就过不了,这个圈出来的按尺寸方向肯定是那两块板的坡口尺寸,这种不按标准画的图只能和设计的人当面确认了,不然谁知道呢,制图标准就是为了制图规范化,让大家能统一规则制图识图不产生错误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在这么一个图上画这么多零件图的,我想不可能是设计院出的图,估计是个二手工程师出的,设计院标准化就过 ...

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