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夹紧方案设计与选型解答

楼主(2022-12-13):
设计一个动力工装夹紧系统应该经历一个怎样的步骤,选用液压夹紧产品的时候一些常见问题如何解决,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怎样设计一个动力工装夹具系统?
第1步:
首先确定所执行操作的特性每一周期需加工的工件数量,以及是否要在每个工件的多个面上进行加工。并且还需要确定工件装卸和夹紧所允许的时间。
参考机床手册确定机床台面、底座、夹盘或其他面上可用到的工作空间。根据加工流程请保证该空间能容纳所需加工数量的工件。在系统设计的初始阶段,应采取适当措施和必要装置保障工人和设备的安全。

第2步:
按照加工工序确定顺序阀的数量,以及在应用场合中可能用到的任何外部控制元件(如和机床控制的接口)。

第3步:
计算加工过程产生的切削力,并指出其作用在工件上的方向。如果改造一套手动夹紧系统,可采用目前使用的扭矩。但更建议计算切削力作为一种防范,这样可以保证夹具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第4步:
在夹具中设计固定支撑,以承受大部分切削力,并利用工件基本的定位特征,保证工件的正确定位。

第5步:
通常需要计算克服工件重量和摩擦所需的作用力,以及将工件压到固定支撑上以及将工件移动到位所需的作用力。

第6步:
确定了机加切削力后,再计算夹紧工件到夹具或机床加工台上所需的作用力。

第7步:
确定夹具在什么地方与工件接触或支撑工件,同时不要干涉机床运行。如果夹紧后干涉机加工,当加工顺序中出现这种需要时,则必须使用外部控制设备将夹紧元件移出,这就需要使用电动阀来分别控制这些麻烦的设备。

第8步:
根据所需的总的夹紧力和选择的夹紧点,工件的尺寸、强度和形状以及机加工来确定夹具元件的型号和数量。

第9步:
为帮确定所需的动力源容量,需要将所有所选用元件的全部用油量累加起来,然后选择一个相同或较大容量的动力源。

第10步:
选定阀和其他控制元件实现在第2步中列出的顺序操作。选择适当的安全控制机制。最后选择所需的配管部件将泵与阀和元件相连。检查系统的规格和布置决定需要的级别、尺寸和长度。

二、使用液压夹紧产品时的问题解答

应该使用或考虑使用双作用缸吗?
即使在有小孔或长管路运行的系统中,双作用缸也能保证及时缩进。如果回复时间至关重要,则必须使用双作用缸(如在某些CNC控制系统中)。对于在60bar(6MPa)情况下运行的系统,建议使用双作用缸

如果必须使用单作用缸,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尽可能减少接头(油口)的数量,限制配管的长度和。某些当地购置的接头和软管有极小的孔,而它们会限制流量。使用G1/8或类似尺寸的接头对系统也有这样的影响。在主油路上,这种限制更加明显。这常发生在有许多软管和一些接头上过长的配管会产生很长的油柱。因为油的惯性和回油背压,油在配管和软管中流动时产生的磨擦会减缓响应时间。如果只是单作用弹簧来推动油,则背压就可能足以延缓缸的运作。

油路系统内有杂物,能否避免堵塞?
切削后配管必须清洗干净,切削、毛刺、灰尘和其它杂物累积在管道和内置油路内。这些杂物会破坏元件密封,损坏阀的密封面,如果在夹具启动前不清理,则会导致具运转没有规律,并减少夹具使用寿命。使用不适合的接头也会导致阻塞和限制。

加工时,切削方向直接对着夹紧元件或在元件内部加工,这有可能吗?
需要考虑特殊设计。设计固定支撑防止工件移动。夹紧元件用于工件定位并将工件夹紧到固定支撑上。如果需要在元件内加工工件,则元件必须足够承受所有刀具和机加工力,否则工件会移动

为什么工件被夹住时会弯曲?
夹紧元件应直接安装在固定支撑、液压支撑或其他支撑元件的对立面。这些元件可能是夹具的一部分、刚性部件的一部分或大小合适的浮动支撑,如液压支撑缸。如果夹紧元件将力作用于工件上但不直接传递到固定支撑,它可能会使工件变形。以锥度角夹持或突然增大夹紧力,也可使工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