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们,solidworks动画二级子装配体的装配关系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2022-12-13):
要做一个动画,有两级的子装配体,第二级的子装配体的配合关系不显示,显示“_$$dummy@@_”,没配合关系没法做啊,直接拉动的话时间线各种乱飞,各种bug,弄不出来。。但是我另外一个图里面又是好的,二级子装配体显示配合关系会显示,直接改数值很方便。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办法下手了

网友A:
树里右键那个二级装配体,选择配合柔性试试。

网友B:
需要支援吗?收费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里右键那个二级装配体,选择配合柔性试试。

柔性试过了,好像没啥用,现在发现同一个图有的二级子装配体可以看到装配关系,有的又没有装配关系,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支援吗?收费的那种

不用了,公司电脑也联不了网

网友:
|dayOGC发表于 12-13 17:13
柔性试过了,好像没啥用,现在发现同一个图有的二级子装配体可以看到装配关系,有的又没有装配关系,很奇怪

截图看看

楼主:
已经把子装配体解散了,重新装了一下,麻烦是麻烦了点,但能通过改配合参数做动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