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牛角电容素子夹具设计

楼主(2022-12-13):
大家好 ,如图片是牛角电容素子产品 ,现因机构需求设计了一个款夹具,一台机器上需25个夹具 , 因产品直径从16到19.1不等 ,所以我目前夹以19.1最大设计,但小直径产品时会出现在夹具晃动,所以在夹具上两边加了小弹簧 , 目前不理想, 弹簧也不好做 , 夹具上不可再加装气缸等动力 ,空间有限 ,请大家帮忙看下有什么办法兼容 直径 16---19.1产品  . 谢谢!

产品16--19.1直径

产品16--19.1直径

后亮方向可有一些空

后亮方向可有一些空

楼主:
夹具后方可以加一些辅助配件,但高度不能超出夹具最高点6mm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夹具,但是气囊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夹具,但是气囊可行吗?

产品会浸足 电解液 , 我做测试时是干的  所以不知你说的气囊是怎样的

网友:
这是产品是电容还是电池?

网友:
做成V型夹具试一下。

楼主:
|beta_ling发表于 12-13 17:23这是产品是电容还是电池?
电容

楼主:
|深圳晨夕发表于 12-13 17:25做成V型夹具试一下。
我是以最太19.1,底部加两侧面做成Ⅴ夹,但直径小的产品就出现现在情况

网友:
用3个弹簧夹爪, 位置调整一下. 弹簧干涉可以调整弹簧外形, 把无效夹持部分变矮.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用扁弹簧片,夹具做深沟,后端也用扁弹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夹具后方可以加一些辅助配件,但高度不能超出夹具最高点6mm

不好意思  ,再补充一下 ,这产品 直径是 16--19.1 , 长度从 20--60 不同 ,在同一批次时 长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产品在夹具后方会要预留调节长短空间 .

产品长度20--60

产品长度2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用扁弹簧片,夹具做深沟,后端也 ...

不好意思  ,再补充一下 ,这产品 直径是 16--19.1 , 长度从 20--60 不同 ,在同一批次时 长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产品在夹具后方会要预留调节长短空间

楼主:
夹具两边是机械手空间

网友C:
红色的位弹簧夹, 蓝色的为机械手夹

网友D:
这个咋样?就是卡进去哈,前后装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咋样?就是卡进去哈,前后装倆

这个可考虑下   我找找看

楼主:
大家好 增加了机械手夹持位效果

机械手夹持位

机械手夹持位

机械手夹持位

机械手夹持位

机械手夹持位

机械手夹持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位弹簧夹, 蓝色的为机械手夹

你好 增加了机械手夹持位效果 , 按你的弹簧和机械夹手 可能不好改

网友:
交叉V型夹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