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不锈钢攻M6螺纹 倒角角度多大

楼主(2022-12-13):
我用90度和120° 都出现部分孔攻不下去 感觉丝锥在口上打滑的样子 用尽全身力气都不行 但是有的孔却没这个问题

攻丝机攻4MM板料

问老师傅说是201材料不匀质 有的地方特别硬 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情况 他说另外就是丝锥前面可能磨的不行了 但是我用新丝锥也是这样的 也可能丝锥本身有问题 所以对材料 倒角角度和攻丝油过于敏感

攻丝条件 直槽或螺旋丝锥 加不锈钢攻丝油

网友:
攻满一百个,你就是老师傅了

网友:
丝攻问题,4MM很好攻,买YG专用,牙马哈专用,现在才37一支,很好攻,一个丝攻1200-2000个孔

网友:
用先端丝锥试一下,转速300转左右,倒角大小只是改变孔口毛刺大小

网友:
和倒角关系不大吧,看丝锥材料和攻丝参数设置

网友:
底孔没问题的话;要不就是倒角刀的问题?倒角的时候挤压到孔了?倒角其实没什么影响;主要是去去毛刺+美观+保护螺纹。然后剩下的就是丝锥磨损;垃圾丝锥很不耐用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丝锥问题,M6没道理的,买把贵的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