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扫描切除建模求教(如何做一个坡度过渡)有实际案例! 会做的说,发个红包奖励下!

楼主(2022-12-13):
纹扫描切除建模求教(如何做一个坡度过渡)扫描切除,不够圆滑必须有个坡度过渡,但是不知道怎么画。,哪位高手知道的说一下,本人发个小红包奖励一下。

网友A:
我就大概记得可以这样,扫描轮廓用 球形实体(这个实体就类似于加工刀具形状) 。

网友:
扫描路径到红线处往外拐一下,切出圆柱外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大概记得可以这样,扫描轮廓用 球形实体(这个实体就类似于加工刀具形状) 。

正解

网友B:
螺旋线有个锥度选项,在螺纹端部加一段锥度螺旋线做路径
最好的是用可变螺距螺纹,最后一段螺纹直径(1-2圈螺距)大一点,这样过渡平缓
还有办法就是利用曲面自己生成螺纹线

网友C:
螺纹线起结束点给个锥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大概记得可以这样,扫描轮廓用 球形实体(这个实体就类似于加工刀具形状) 。

牛的

网友D:
正好最近做了一个收尾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最近做了一个收尾螺旋。

咋搞的,兄弟给个方法呀 你这个扫出来跟以前的螺旋线不是同一条螺旋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有个锥度选项,在螺纹端部加一段锥度螺旋线做路径
最好的是用可变螺距螺纹,最后一段螺纹直径(1-2 ...

螺纹端部加一段锥度螺旋线做路径 尾端怎么做,好像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线起结束点给个锥度

如何给锥度,能不能说给个详细的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大概记得可以这样,扫描轮廓用 球形实体(这个实体就类似于加工刀具形状) 。

球形收尾还是不够平滑

网友:
省事点可以直接分成两段扫描,正常螺纹+锥度螺纹,或者做好两段螺纹线后,建个3d草图,然后把螺纹线转换实体引用
偷懒,用的圆形轮廓

网友:
用扫描切除,横截面为成型铣刀,路径为螺旋线,注意螺旋线端部是外扩,这样就和加工原理一样的,造型自然就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