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有关模具冲压折弯的设备

楼主(2022-12-14):
各位,没有任何前期的经验,刷了一些视频和自己的理解。设计一款冲压折弯的半自动设备。
不知道有什么不足和缺陷,现将具体细节展示,请大家帮我看看,把把关。先感谢。
气缸:SMC标准缸,缸径80x100,可调行程。其他安全防护暂未出图。

楼主:
插的图片顺序怎么是乱的?我是按着一定的顺序插入的。大家将就的看看吧,抱歉。

网友A:
产品成型后回弹,请问你这个模具结构怎么解决?

网友:
是各位没有经验,还是你楼主自己没有经验?

网友(点评):
是我没有经验。我第一次做这方面

网友(点评):
给你开玩笑涅哈哈

网友:
  上模应该比下模长吧。

网友:
看起来还好吧,实际应用怎么样?

网友(点评):
设计中,还没有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成型后回弹,请问你这个模具结构怎么解决?

你好,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也不知道怎么搞,听说回弹是必然的,所以在下模中两侧的挡边我做成可拆卸的。如果回弹大,我就把角度调整一下。
另外,我想压合过程完成后,保持压合状态一段时间,会不会好一点。
看看机构还何其他问题,请提出,感谢!

网友:
油缸力大,可控,稳定一点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疑问:上模收回后,下模会不会直接把产品顶飞?

网友(点评):
气缸缩回时,下模会跟着伸开,气缸速度慢些应该不会顶飞吧。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在考虑中。谢谢你的提醒和建议。

网友(点评):
难说,我看你弹簧的上止点在下模面上了,在一半位置可行吗?

网友:
材质可以换5系列铝料就换吧,6系列冲压容易裂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客户的产品,看样是铝,具体是什么铝,我还不清楚。

网友B(2023-04-20):
楼主你好,这款夹具生产出效果了吗,效果怎么样,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款夹具生产出效果了吗,效果怎么样,嘻嘻

还有人记得这个事情呢?这个折弯治具做出来。也在使用。使用效果还不错。目前也推广其他产品的折弯。
但也有所改变:原来计划靠定位孔定位的,后来因为两个定位孔距离边缘的位子不同。采用了边定位。
目前在做自动上下料和其他部件组装的方案。

1,折弯回弹的问题,因为产品比较薄,只有0.25mm,这个现象不明显(折弯后,保持1秒),或者说使用可以接受。
2,折弯拉伤的问题,因为产品表面有镀层。折弯后表面发亮,做产品切片观察,使用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人记得这个事情呢?这个折弯治具做出来。也在使用。使用效果还不错。目前也推广其他产品的折弯。
但 ...

哥们气缸前端不需要浮动接头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气缸前端不需要浮动接头组件吗

没有用,直接用一个连接块,简单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直接用一个连接块,简单省事。

那如果偏心或者平行度不好,气缸憋着劲,时间长了对气缸寿命不是有影响

网友(点评):
不会的。连接部位的螺孔大,调试顺畅后锁紧即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23-07-08):
引用 楼主:
还有人记得这个事情呢?这个折弯治具做出来。也在使用。使用效果还不错。目前也推广其他产品的折弯。
但 ...

很好的总结回顾!谢谢分享~

网友(2024-04-03):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是的,看了你这里的回复,他们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也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