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使用的一个输入抱紧轴断裂,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12-14):
简单的看看什么原因就行,不用太复杂

网友:
检查一下同轴度。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A:
轴的淬火检查一下

网友:
热处理工艺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淬火检查一下

这种轴都是简单调质二三十度硬度好车就行了,没有别的热处理。发出去的货不少,这种断裂就一次,应该不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多大功率,扭矩?什么材料,尺寸?有没有冲击?

网友A: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40Cr

网友:
调质时,脱碳会有问题

网友(2025-08-06):
要做金相分析和化学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