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一个阀门需要转8000圈,耗时6小时,是什么神奇的阀门

楼主(2022-12-14):
阀门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家里的水龙头,控制马桶出水的浮球等都是阀门的一种,阀门是用来开闭管路,控制流向,调节和控制所输送流体的数据,如温度,压力和流量的管道附件,具有截止,调节,导流,防止逆流,稳压,分流或溢流泄压等功能。

图片来源:pixabay

在阀门各项数据中,能承受的压力用MPa或者PN表示,阀门的尺寸用DN表示,单位是MM,如DN20就表示标准直径为20MM的阀门。
阀门的外径从很小的仪表阀,到外径几米的工业管路用阀,阀门的工作压力从最小的0.0013MPa到1000MPa的超高压,工作温度可以从-270℃的超低温到1430℃的高温,阀门能在不同的环境和压力下来控制水,油,气等各种类型流体的流动,

图片来源:pixabay

阀门是随着流体管路的出现而产生的,也是随着流体管路材料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最早的阀门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古代用竹节吸卤水制盐时,就用木塞阀;后来古埃及和古希腊人也发明了几种原始的木制阀门,主要用在灌溉农作物和修建水利,原始阀门的作用是防止水的逆流和控制水流的分配。

随着工业的发展,冶炼技术让阀门进入了金属制品,各种金属阀门及合金阀门被发明出来,阀门的种类和应用范围都在不断增加。

图片来源:pixabay

阀门是管路流体输送系统中的控制部件,用来改变通路断面和介质流动方向,阀门从最简单的截止阀到极为复杂的自控系统中所用的各种阀门,其品种和规格繁多,根据其功能可分为固定球阀, 截止阀,闸阀,旋启式止回阀,蝶阀等

固定球阀,通过旋转阀门中的球体来控制阀门的打开和关闭,球体中间有一个通孔,可以旋转90°,通孔的直径等于或小于管道的直径,当球体旋转90°时,管道进出口面都是球面,从而关闭阀门,截断流体,当球阀回转90°时,管道进出口面都是球孔面,流体通过阀门,球阀可旋转到不同的角度,从而可控制流体的大小;固定球阀常用于一般管线上,如输送水,油,蒸汽等。

截止阀,又称截门阀,通过旋转阀杆施加压力,可以完全密封掉阀座出口,从而阻止流体流通;截止阀常用在天然气,液化气,硫酸等一些腐蚀性气体,液体管路中。

闸阀,就像一个闸门一样,通过旋转阀杆,控制闸板做上下垂直运动来控制流体,闸板两边的密封圈能完全密封整个截面,闸阀只能做全开和全关,不能作为调节流量的阀门使用;闸阀主要用在自来水,污水,船舶等管道上作为截流装置使用。

旋启式止回阀,是靠流体的压力将阀盖打开,当阀门进出口管道内流体的压力均衡时,阀盖又能靠自身的重力关闭,阻止流体通过,其主要作用是防止流体倒流,属于自动阀类;主要用于石油,化工,制药等管路上。

蝶阀,又叫翻板阀,可以旋转90°,通过旋转阀杆带动碟板转动,改变碟板的角度就能控制流体的流量,可用于截断,接通,调节管路中的流体;常用于供水,供气等管路中,作为调节和截流装置。

调节阀,又叫控制阀,用于控制流体的大小,当阀门调节部位收到调节信号,阀杆会根据信号自动控制阀门的开关程度,从而达到对流体流速及压力的调节;常用于供热,燃气,石化等管路中。

电影中出现需要转8000圈才能关闭的阀门,应该是闸阀,在现实中这种阀门有的需要转几万圈才能关闭,所以一般情况都是用电机带动,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转那么多圈。

那是因为管道内的压力大得惊人,电影中储油罐装有10万吨油料,可以想象安装在油罐下面的管道压力有多大,这种管道上的阀门要关闭,就相当于要与整个油罐的压力做对抗,所以就需要使用杠杆原理,转的圈数越多,所需要的力量就越小。

图片来源:截自《烈火英雄》

比如说阀门上有100个扣(专业名称叫螺距),闸板要下降1米左右,需要转80圈才能下降一个扣,这样转一圈所需要的力就会小很多,当然了平时阀门用电机带动,每分钟几千圈,关上阀门也就几分钟的事。所以出现火灾时,肯定是断电了,手动转需要几个小时一点都不夸张,可以想象消防员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的不容易。

图片来源:截自《烈火英雄》

阀门发展到现在,根据材料,控制方式,作用和用途可以分成上百种,随着阀门技术不断发展,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阀门这个大家族还会不断壮大,更加安全,可靠,高效的流量控制系统,将不断出现在各行各业中 。

网友A:
看过一个电影,上面讲火灾,消防指挥官问厂区负责人,阀门要怎么关,我记得是说是80圈,后来关了还是没停下来,火却越来越旺,指挥员急了,负责人说80圈为1扣,要转1000扣吧!指挥官当场就疯了,不知道该怎么下达命令,命令下达后,流泪了,果然有人没出来。恨负责人,也想知道必须要这么多圈才能保证安全吗?还是只是为了电影效果,才这么夸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电影,上面讲火灾,消防指挥官问厂区负责人,阀门要怎么关,我记得是说是80圈,后来关了还是没停下 ...

《烈火英雄》,原型是 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去关阀门的两名消防员没牺牲,安全出来了,海上取水的消防员牺牲了一名。

网友:
像这样的可以用气动马达去驱动.现在很多用气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