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tia工程图降低版本

楼主(2022-12-14):
各位大佬,catia工程图该如何降低版本?有没有办法?
软件自带的工具好像只不支持CATDrawing 格式的

网友:
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A:
应该无解吧,反正R21保存的图,R20打不开的。改用CAD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无解吧,反正R21保存的图,R20打不开的。改用CAD不行么

不行,要是可以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2023-04-10):
Tool->Utility->DownwardCompatibility,可以将目前版本降低成需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