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明细表公司名称颜色改完,转CAD颜色没变化?

楼主(2022-12-14):
(图片)

网友:
从来不转,即便转,也不看标题栏

网友:
如果用了映射文件,那么转换CAD是按SW的实体类型(轮廓线、注释、标注等),每种类型实体可以单独设置一种颜色、线型等等,另外SW的图层是单独控制的可以直接映射或者不映射(直接按实体类型转换)
如果没有映射文件,转换是按图层设置,一个图层一种颜色,所以你如果要单独设置字的颜色,应该把字单独放一个图层

网友:
你这一看就是用了映射文件了,映射文件的作用就是统一设定颜色,你工程图里随便设置都没用的。如果你认为你的工程图设置没问题了,就不要用映射文件,直接转就可以保证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