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66要求的产品,气密性检测要求

楼主(2022-12-14):
有一款齿轮箱防护等级是IP66,正在纠结气密性检测的合格标准。按照常规的气密性要求,气压变化量小于等于0.2kpa。由于是低压铸造铝合金的壳体,壳体又比较薄,成品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气密性测试要求定为多少能满足IP66的防护等级要求。

网友:
你查相关标准啊,这样问的也不能作为依据出报告

网友:
ip66表示设备可以完全防止灰尘进入,可以承受强烈喷水, 低压铸造铝合金的壳体,壳体虽然比较薄,但一般所谓的强烈的喷水不至于把壳体冲坏了吧,主要就是壳体的密闭性能及防喷水进入壳体的能力,没有多大的试验外力。

网友:
没有砂眼气孔就没有问题

网友A:
IP66防护等级的检测方法应该不难查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GB/T4208中IP66的含义,目前,没有标准或者理论支撑直接用气密测试代替这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GB/T4208中IP66的含义,目前,没有标准或者理论支撑直接用气密测试代替这个测试。

感谢分享  根本找不到标准  IP试验完全无法在产线上完成  只能通过气密性代替  只能找一个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66防护等级的检测方法应该不难查

方法是不难查  主要是需要在产线的终检工序完成检测  判断是否附和标准  只能找一个气密的经验值来判断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一个事儿,就是你初始压力打多少,这里的压力是指跟大气压的压差,其次,你观测期间,空气温度,湿度要控制,记录,最后你这个差值哪里来的,没说打多少压,只说降低范围就是耍流氓。我觉得您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做好气密性测试,然后做正规的IP66的测试,看是否能满足,以后就按这个气密性测,没有国家标准啥的话,你就只能自己试,谁让你不想每台都做测试呢

楼主:
你说的这些数据我这儿都有  不过实在是不清楚IP66与泄漏量的关系  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
花个万二八千找第三方出一个检测报告吧

网友(点评):
应用端已经做了IP测试 达到了IP66要求 但是现在研发流程卡住了 结案需要一个精准的气密性要求 薄壁的低压铸造铝合金壳体铸造质量不是很稳定 前期的一个大坑 现在需要填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些专业的厂家做个调研,我接触的基本都是IP65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