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镉的替代方案

楼主(2022-12-14):
零件镀镉后,能很好的满足海洋环境的使用要求;可镀镉厂家越来越不好找,有没有其它表面处理方案,能够代替镀镉满足海洋环境
涂漆方案除外

网友:
原来如此,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啦?

网友:
热镀锌 厚度80μm以上 也能对盐碱地有一定的抗腐蚀作用

网友:
不织布好

楼主:
查了论文,镀锌+镀镍并钝化,能起到很好的防腐效果,不知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只能试试锌镍合金吧,
说实话吧,在江浙沪的电镀厂跑了大概5年左右,还真没见过镀镉的车间。,连镀镉的产品都没见过或者见过也没人认识。
镉的优势,只能通过具体的产品使用要求,使用不同的产品去替代吧,
如果真的有一种镀层能完全取代镀镉,那么镀镉大概率会消失的

网友(2023-02-25):
等离子熔覆或者激光熔覆,   就是把耐腐,耐磨的一些合金材料熔覆到基材表面   熔覆层厚度可以达到0.5-4mm 等不同厚度。现在技术很成熟了,煤矿机械上的液压支架就采用这种技术工艺,替代镀铬。当让这种工艺还可以用来修复再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