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迈迪工具集齿轮设计中这些材料参数的含义?

楼主(2022-12-14):
不知大家可曾使用迈迪。齿轮设计中强度校核,这些字母代表了什么含义?可有大侠知道?谢谢!

网友:
翻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把齿轮那一篇从头看到尾,你的疑问基本全能解决。

网友(点评):
把6本都看完,就不必上论坛了

网友A:
Sf 齿根安全系数    Sh齿面安全系数   SFlim 解除疲劳极限   SHlim 弯曲疲劳极限   E弹性模量  Rm抗拉  Re屈服强度   JHV应该是指齿轮某处的硬度指标   其他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 齿根安全系数    Sh齿面安全系数   SFlim 解除疲劳极限   SHlim 弯曲疲劳极限   E弹性模量  Rm抗拉  Re ...

谢谢您的辛苦打字及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