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受力分析

楼主(2022-12-15):
链条实际会与水平线产生一定角度,三角函数推链轮的拉力趋于无穷大     求解  是分析的不对吗

网友:
说实话一般链条底下都会有导向,既起导向作用,也起支持作用。并不是靠链条支撑起你的重物。

网友A:
有平衡的点,就是正常运转的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平衡的点,就是正常运转的垂度。

这x夹角实际会很小 那推出来F要很大呢

网友(点评):
如果算出来f超链条允许拉力,就换。

网友:
链条自重下悬,一般过长是要有支撑的。我们做链条的欢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