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纹销钉的扭矩比普通螺栓高??

楼主(2022-12-15):
螺栓加载的时候,扭矩分三个部分,螺栓头,螺纹,预紧力,T=T螺栓头+T螺纹+T预紧力。。销钉没有螺栓头,所以能承受的扭矩不是应该更小么?
上面的逻辑错在哪里??

最近在做金属的锥形密封,密封压力是60MPA,用的销钉密封。。一开始就各种大大小小的坑,每个坑你说难?不难,你说不难,公司问一圈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1)扭矩怎么换算成预紧力,传统的T=KFD是针对螺栓的,而销钉没有帽子,不是应该小一些么?
2)密封的压力怎么判断,我可以计算密封的接触压力,最大和平均,接触宽度,但是我们怎么判断他就满足设计要求?这样我才能推算加载的最小扭矩
3)密封前的强度要求:密封面会发生屈服,但是这个屈服最大能接受多大的屈服?有标准了才能逻辑上反对我能加载的最大扭矩。
4)螺纹是在304不锈钢上面,所以螺纹非常弱,那么螺纹的承载能力了怎么设计。。(工程上很简单,我就使劲加载,直到扭矩不线性增加----也就是现在的螺纹屈服)。
5)密封接触面的设计,接触面设计成什么样子,什么弧度好,和我的系统结构和要求是什么关系。。。我懂一些基础,也有一些经验,但是要面对工程,真的很难,每一步都是坑。。

楼主:
局部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D=20(螺纹).密封面d=15。

问题是起因是:推荐的T=60 or 70NM, 试验中泄漏了,于是就加到到100NM,就不泄漏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作为设计,这是不完整的,其实主要是客户要求:你得给他一个逻辑和标准。为什么100就可以了。。

经常在论坛说什么中国人不做机械设计,没有逻辑,就是抄袭模仿+经验+试验。因为我无数次在工作遇到这种困境,就是我们的设计都是靠着流程+抄袭模仿+经验+试验,我从来不反对90%都这样做,但是现实是全部都是这样做,没有理解,理解逻辑,没有解释。 ---这让我非常的焦虑,同样起步的同事没人做这些事情,赚的都比我多,连技术名声都比我好,他们大部分人做了3-6年的技术就偏向了技术管理,然后慢慢就变成了专家,其实早就不在具体的技术了,于是进入了专家库,参加各种评审,而我,依然一个屌丝在这里吭哧吭哧的一个撒比一样的算什么扭矩预紧力,什么密封。GOD FUCKING BOLT. .----嗯,过十分钟气消了就好了。。

过去其实我振动也擅长的,但是这些年捣鼓强度,又难又苦逼,毫无进展,前几天去看了一下就业网站的振动的工作,薪水甚至比强度普遍高(强度太难了,机械设计太难了,比振动苦逼多了,中国就几个人真的在这强度和机械设计)。

网友A:
计算的依据都是理想情况,现实中实际零件都有加工误差、形位公差偏差等情况。我不是设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都是超过设计值。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的依据都是理想情况,现实中实际零件都有加工误差、形位公差偏差等情况。我不是设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 ...

我们都知道大部分超过了设计值,不需要你来说,就好像你的家的椅子床和锅碗瓢盆。。我想的问的是,你凭什么说你超过了设计值,你就没有设计数值,你只有试验和经验。你的人生没机械设计和设计值。

一个吃了火药的屌丝。自己无能,到处喷屎,桥洞下夜里还寒风凛冽,屌丝的苦没人懂

网友(点评):
因为设计给了设计值,现实中超过了。

网友B:
归根到底可能还是书读的不够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根到底可能还是书读的不够多吧

专业做这种密封的德国公司一定会上面每个点都能解释还有标准

网友C:
所有的数据都是试验后反推的,要不然书本上的公式怎么的各种工况系数怎么来的。
虽然有书本上给的有参数,但实际应用中,一般的场合就选个稍大的系数就行。重要的场合都是要做试验验证的,毕竟工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太多了。
一般大点的公司,都是自己做试验,积累自己的数据经验,做成企业标准,以后就参考这个标准来做。
比如你说的螺栓拧紧扭矩T=KFD,在大型工程机械回转支承螺栓上至关重要,K到底取多大,都是根据特定的螺栓大小、结构、润滑条件、螺纹公差配合、螺栓配合长度等参数做试验的,然后工艺定型。要是只依靠设计,拧紧力矩太大或者太小可能就会车毁人亡。
我以前在三一做过,公司把一个产品拆成几十个课题,分给几十个人去专门负责,一年时间就专门攻关,怎样做的做好,把设计标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数据都是试验后反推的,要不然书本上的公式怎么的各种工况系数怎么来的。
虽然有书本上给的有参数, ...

2011年,差点去三一,工作范围感觉还行但是食堂分级和那个管理风格让人很不爽

网友(点评):
我就是2011年去的三一。干了几年的收获就是技术进步快,处理问题能力强,接触面广,先进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里面出来,才发现好多公司真是全凭老板喜好,管理一团糟,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网友D:
关键点在于密封计算吧,计算出密封条件后,才能根据这个条件,确定不是螺钉所需的预紧力

网友E:
楼主,我的理解:
1. 靠螺纹来施加在锥面上起密封作用的话,螺纹的扭矩范围会比较大,而且力值也会比较大。原因是每一圈的螺纹都要受力且误差都不一致。
2. 可以假设:取消螺纹,留出间隙,直接施加一个轴向力作用在锥销上,记录锥销起密封作用时的力值。

要通过计算验证100牛米的合理性的话,你就先算第二点的轴向力,再算螺纹需要多少扭矩能产生这个轴向力,应该就可以了。非专业,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理解:
1. 靠螺纹来施加在锥面上起密封作用的话,螺纹的扭矩范围会比较大,而且力值也会比较大 ...

我的第一个帖子说销钉没有螺栓头,所以扭矩更小。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销钉密封虽然没有螺栓头,但是它多了一个密封接触面,本质上类似螺栓头,而且这个面是锥形,所以它的力要比预紧力大很多。这个力的扭矩是很大的,被我忽略了,所以我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这里。

于是第二个问题来了,为什么销钉的预紧力也大很多,我个人目前的解释是销钉是压缩,普通螺栓是拉伸,压缩比拉伸强很多,其实是疲劳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点在于密封计算吧,计算出密封条件后,才能根据这个条件,确定不是螺钉所需的预紧力

还没到密封那一步,密封的判断标准什么的也很难的,反正我目前是乱做

网友F:
这是锥面密封,涉及到形位误差,如果同心度差,你任何扭矩都封不住。这里不仅仅是弹性理论强度问题,还要牵扯到永久变形增加的抵抗力,另外要计算所密封空间的压力对你的反抗力,否则压力低不漏,压力一高照样漏。锥密封是最难做的,对材料要求更是苛刻,销钉的强度一弱,很容易废,一次性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锥面密封,涉及到形位误差,如果同心度差,你任何扭矩都封不住。这里不仅仅是弹性理论强度问题,还要牵 ...

谢谢你的专业建议。说的都是核心的点子上了。

1)你能不能进一步展开说说我们正面处理形为误差的问题。从设计的角度,和从工艺进步的角度都行。。

2)材料选择和塑形这些对我们倒是难度不大,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仿真+实验+实际综合考虑,当然,这个边界要给准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摩擦首先就不准确,摩擦不准确就会导致加载的力误差很大,力和摩擦是反比例关系。
另外,你要是有什么锥密封的问题,如果信任我的话,你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我个人还是有好多的问题。。机械设计是孤独的。。

例如:1,如果判断设计的密封满足要求(不泄露),2,如果判断设计密封的强度(接触面屈服到什么程度,不破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专业建议。说的都是核心的点子上了。

1)你能不能进一步展开说说我们正面处理形为误差的问题 ...

如果螺纹跟锥面轴线不平行同轴度差,也就是活是二次装夹容易造成的,那么误差越大越需大的力矩来补偿。二者要考虑配对的内螺纹和内锥,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情况,如果你的就算理论一丝不差,完全同轴,那么他的配对产品同轴度差,照样出问题。理论上说球面对锥面的精度要求较低,可以尝试。
我是搞非标设备设计的,很少牵扯到这么细节的东西,不过在过程中有时候我会琢磨好奇~

网友:
我记得上大学说的第一个算扭矩的公式,那个D是螺纹中径吧,当时我学的是T=0.2Fp D           FP预紧力根据螺栓强度等级不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