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对称中心的标注尺寸怎样测量?

楼主(2022-12-15):
请教个问题,以对称中心为基准的标注方法怎样测量呢?没有标注形位公差

网友:
他标什么尺寸你量什么尺寸,符合就是合格。否则就是不合格。
就这么简单,你纠结个啥?
形位公差?对称度他不标?看看技术要求,有没有未注形位公差的要求?没有,还是不用管!
出了事,有画图的人顶着呢。
当然,您心善,您可以提醒他一句:要不要给图纸加个对称度?

网友:
没有形位公差的公司里应该会有个大概的默认公差,可以问问画图人。

网友A:
你看技术要求里面有没有写:未注尺寸公差按XXX标准执行,未标注形位公差按XXX标准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技术要求里面有没有写:未注尺寸公差按XXX标准执行,未标注形位公差按XXX标准执行

或者你们的合同有没有签订什么质量协议什么的,一般都有标准或者要求的

网友:
间接测量。图中有中心线,就是对称的,至于对称精度,看技术要求有没有规定遵循什么标准,没有就是二级精度要求,二级换算成现在的几级,查。

网友:
这种图纸没有具体形位公差的,就按图片尺寸检验。除非肉眼看出明显歪斜或者不对称,那就是外形与图不符不合格。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图纸一般会有未注明尺寸公差要求的,看下要求,你按照他图纸里面给的尺寸量取就好了,没超过公差就是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