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小问题

楼主(2022-12-15):
图示部分上端连接了振动体,两轴承间支撑外圈时圆刀筒几乎无振动感会而支撑内圈时圆刀筒振动很明显。
那么问题来了,两轴承间支撑内圈和支撑外圈或者同时支撑内外圈会存在怎样的差异!

网友A:
对轴承不了解,也不大看得懂你的图,但是振动算熟练。直觉上只有一个原因:内支撑的时候,刚度远低于外支撑。。你这个东西质量很小,应该影响不大,主要刚度不足。。尝试自己看看哪里是约束边界,那个是加载点,看看这两点的力臂的距离。。。再不然就是支撑内侧的话,形成悬臂梁的结构,而外侧没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层主美女?liuxiaoran

网友(点评):
桥洞下的抠脚大汉

网友B:
标点符号要花钱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点符号要花钱买了吗?

一眼看完,不停顿。按字收费,符号也算钱。

网友(点评):
😄我省了不少钱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轴承不了解,也不大看得懂你的图,但是振动算熟练。直觉上只有一个原因:内支撑的时候,刚度远低于外支撑 ...

请谅解,画得比较粗糙,就是一个产品的旋转部分。

网友C:
用外隔圈的结构是可以轴承间隙预紧的,刚度可以高。内隔圈那结构是轴承间隙浮动的,不可调,刚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隔圈的结构是可以轴承间隙预紧的,刚度可以高。内隔圈那结构是轴承间隙浮动的,不可调,刚性很差

了解

网友:
就是游隙相对于内外支撑的作用臂长比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