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滚筒的支撑轴系

楼主(2022-12-15):
如图所示,支撑轴是不转的,滚筒是旋转的,这是从动滚筒;
看下这个轴系结构设计错误

网友A:
轴承设计的明显错误全犯了。内圈装不上,外圈拆不了。可以当反面教材了。

wrn
其实轴中间的台阶不要,与轴承没有配合的部分尺寸放小一点,就可以了
wrn
请介绍如何装配
不敢认同这二位的意见,这个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已经过多位总工确认;请二位高工发表详细意见
认同。装配师傅要骂娘

网友:
这不是标准件吗,为什么要自己设计啊?

网友:
内圈正常安装啊

网友:
就是钢管壁厚太厚,轴承用全密封,别的没毛病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为什么要固定轴!?

网友:
辊筒没问题,轴上留有间隙会窜动吧

网友:
先不说结构,单看这无缝管的厚度与那整根圆钢,老板就该心疼坏了

网友:
用专业厂家的吧

网友:
这个湖州那边专业厂家做的便宜又好用

网友:
我想知道托辊怎么安装

网友:
某宝上有标准件,又快又好又省钱,你这样搞老板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设计的明显错误全犯了。内圈装不上,外圈拆不了。可以当反面教材了。

不认同你的观点,请你仔细看图,发表详细意见,指出错误之处
本设计案例经过多位总工审核,没有任何问题,
你若有更好设计,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认同你的观点,请你仔细看图,发表详细意见,指出错误之处
本设计案例经过多位总工审核,没有任何问题 ...

自己对一下,看看犯了几条。
1.轴端无倒角,轴上零件不便装拆。
2.轴肩过高,轴承不便拆卸
3.齿轮无周向固定
4.轴头段长度等于齿轮轮毂的长度,套筒顶不住齿轮,齿轮固定不可靠。
5.联轴器没有轴向定位。
6.联轴器没有周向固定。
7.联轴器没有轴向固定。
8.无调整垫片,轴承间隙无法调整。
9.无密封装置,无法防漏油及防尘。
10.精加工面过长而不便装拆轴承。
11.转动的轴与静止轴承端盖相接触,轴不能正常运转。
12转动的套筒与静止的轴承外圈相接触,轴系不能正常运转。
13.铸造箱体的机加工面与非机加工面未区分开。
14.无砂轮越程槽,轴颈处不便磨削加工。

网友:
轴不好安装,但是这轴承结构对于辊筒完全可用

网友:
外圈加一个卡簧更好

网友:
改为外面装轴承更方便拆装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设计的明显错误全犯了。内圈装不上,外圈拆不了。可以当反面教材了。

类似这样

wrn
应该@楼主的,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