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节流阀密封圈型号

楼主(2022-12-15):
请教各位大神,亚德客单向节流阀里面的这个密封圈和保持架有型号么,打算做一个单向密封的结构,没找到这种密封圈

网友:
单向密封的结构,有很多种,你确选了最复杂的一个;

在百度上搜一下吧

网友:
骨架密封或唇形密封。有标准的,也有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