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运动仿真问题

楼主(2022-12-16):
在确定添加过两种工件的接触特征之后,运动仿真过程中还是会有两种工件互相干涉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运动方式为圆柱体自上向下自由落体在横向运动的治具皮带上。仿真过程中部分圆柱体运动良好,部分干涉。干涉和良好如图:

网友:
应该是你插件本身的问题,从回答上思路是对的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高版本的软件,比如2021,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看你的软件版本应该是比较早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高版本的软件,比如2021,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看你的软件版本应该是比较早的版本。

多谢指点,版本的确较低,18的,我尝试安装不同版本的sw去

网友:
一起学习,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