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几款不锈钢好材料

楼主(2022-12-16):
  J630HY 属于低碳沉淀硬化型马氏体不锈钢,是专门为高强、高韧、耐磨、
耐蚀使用环境而开发的高性能不锈钢,
●极高的常温和高温强度 HRC52
●良好的抗疲劳强度和耐磨性
●良好的抗冲击韧性
●优秀的抗腐蚀性能
特别适合医疗器械,精密部件,刀具,钳头,拉杆,喷油嘴, 汽车零部件,五金,海上设备,航空部件 制造。

网友A:
这。。。大家都是搞技术的,这种良好、极好、优秀不都是给外行人看的,你不如举点数据,没有绝对值,你来个相对值嘛,比如抗腐蚀性你说不出盐雾实验时间,就说比常规304或者316L抗腐蚀性强多少倍,你这样说出来我们还是需要去百度查一下这个牌号的化性跟物性,懒的人就不查了呀

网友(点评):
而且这还是新材料 化性查不到呀

网友B:
马氏体含碳量应该不低吧?什么叫低碳马氏体?低碳马氏体都快成铁素体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大家都是搞技术的,这种良好、极好、优秀不都是给外行人看的,你不如举点数据,没有绝对值,你来个 ...

嗯,这么发一下没什么用,好的东西行业总体早动手了。我们不过一粒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氏体含碳量应该不低吧?什么叫低碳马氏体?低碳马氏体都快成铁素体了吧?

不同含碳量的马氏体形状不同的。什么针状块状之类的。差不少的,有高碳低碳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么发一下没什么用,好的东西行业总体早动手了。我们不过一粒沙

根本就是扯淡,新材料谁敢用,不管你是做医疗还是重工业,已经成熟的材料物性化性都十分稳定,大家都很清楚,你用新材,你哪怕吹上天,没有大牛背书,你去用出了生产事故这个责任背的起嘛,钢件大部分都是结构件出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楼主:
J630HY 属于低碳沉淀硬化型马氏体不锈钢,是专门为高强、高韧、耐磨、
耐蚀使用环境而开发的高性能不锈钢,其特征如下:
●极高的常温和高温强度,相当于 420 热处理后水平
●良好的抗疲劳强度和耐磨性,优于 420 和 301
●良好的抗冲击韧性,相当于 301 水平
●优秀的抗腐蚀性能,相当于 301 水平,
J630HY盐雾试验7*24,抗锈防腐蚀能力强,韧性接近90度无金相破坏,硬度HRC50-52
化学成分
      C       Si     Mn    Cr      Ni      Cu      Mo   其他
   0.03    1.5    0.5    14.0    7.0    0.8     0.8   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