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轴系设计问题

楼主(2022-12-16):
昨天发过一个帖子,这个滚筒设计有问题,第一个回答的朋友说简直可以做反面教材了,说内圈装不上,外圈拆不了;考虑到他也是资深工程师了,所以特发过来与大家重新讨论;
第一版的设计有问题,但我认为绝不是那位朋友说的问题,现在我重新设计改进了,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幅设计

滚筒支撑轴设计1

滚筒支撑轴设计1

改进设计

改进设计

网友A:
上一种不是重载的,估计问题也不大;下面这种一端固定一端浮动还是比较常见的,如果我来做,下面的轴中间的台阶不要换成轴套顶住两边轴承内圈,轴成本降低,拆装也方便,同时整个支撑刚性也更好,温度变化不大的情况,其实不需要做浮动。

网友(点评):
兄台说笑了,中间阶梯更换轴套是万万不可取的,可以加挡圈槽,经济又方便; 另外这两个设计都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嗯,每个人理解不同,你觉得说笑就说笑吧。

网友:
外侧槽子装卡簧的吧,这样可以呀,就是两端的支座是怎么安装呢?

网友:
第一种改向滚筒,这种设计没问题,轴用卡环固定没问题的,做输送设备的一般也是这样设计。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A:
上一种不是重载的,估计问题也不大;下面这种一端固定一端浮动还是比较常见的,如果我来做,下面的轴中间的 ...

实际上现在滚筒都是光轴切卡簧槽,没有轴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