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合金夹具方案

楼主(2022-12-16):
PART 01 油缸回退速度控制方案
具体工况:A进油时油缸回退,B出油。那么如果我要降低油缸回退的速度是该减小A油孔的截面积还是减小B的截面积呢?8个油缸,需要其中两个慢一点。

图1

思维启迪
A:改孔径可以解决 而且改A和改B区别不大,都能实现。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
1.不好控制慢多少幅度。是否能达到你理想的预期值。
2.回退变慢的同时,顶出也会变慢,不管你改A还是改B。是否会影响你的加工节拍。
B:如图2、3,好装不好拆。或者自己压进去一个开小孔的销。

图2

图3

PART 02 707焊条堆焊刀片推荐
具体工况:目前六个刀片,前进了不到二百毫米。

图4
思维启迪
A:用磨光机磨一圈试试,没有焊渣就好加工了,基本都是焊渣坏事。
B:先用砂轮磨,磨去表面焊接氧化层。
C:可以退火,就很简单的。下次用焊接A3钢板那种焊条就好了,外面锻打件都用这种焊上的,最适合修补产品,别的焊条中间焊芯都是钢条的都不好加工。

PART 03 压铸铝合金夹具方案
具体工况:分四序,加工内容为橙色标识面,材料压铸铝合金ADC12,外型尺寸为:45*45*15mm,平均壁厚1.2mm,加工后最薄0.45mm。

图5

图6

网友:
单向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