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0异形孔功能出现的异常现象

楼主(2022-12-16):
       在零件上生成螺纹孔时,规格和深度已定义好,并且孔已生成完毕。但是在步骤结束后,设计树上螺纹孔的规格会异常改变,即原本设计的M8孔会变成M12,打开特征后状态如本图片所示(原本的M8螺纹孔,规格会自己变成了M12), 试过各种方法均未能更正成功,请各路大神出招帮解。。。

网友A:
自定义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勾去掉,,,,,

谢谢大侠路见不平一声吼,这招我试过了。不好使。
目前这个现象影响挺大的,如果是单个零件也就无所谓了,凭借独家记忆可以分辨出这个孔是不是原本设计的规格。
但是在大型装配体里,各种不同零件多数会用到这个螺纹孔,最担心出工程图时它会出现这种鱼龙混杂分不清楚标注出来的孔到底是不是所设计的孔的恶果。

网友B:
另做一个简单的零件,试一下有什么变化

网友:
我只是也是遇到过,明明选择的公制螺纹,再次编辑就是英寸的,后来多编辑几次居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做一个简单的零件,试一下有什么变化

已经试过无数次了,各种方法逐一摸排。结果全是无用。。。
具体症状再描述一下:
1、在零件上打螺纹孔M5,,, M8,,,螺纹孔的规格里默认出来的是M12,这时选择规格,可以选各种大小,这都没问题(这里以M5再举例);
2、孔打完,命令结束。 这个过程也是正常的。
3、但是,再度编辑一下这个孔特征,一打开,它的规格栏就变成了M12,而螺纹小径部分的数据是M5的底孔,,,反映到工程图上时,就是右图的结果。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遇到类似情况的么,可否有偏方露一下。。。

网友C:
我电脑也是这样,但是我把标准改为其他国家的,就不出这个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电脑也是这样,但是我把标准改为其他国家的,就不出这个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几天没来了,今天上来看看,蒙您回复,谢谢您费心了。我试试看。。。

网友D(2025-01-09):
同样的问题,已解决;之前自定义了一个M34的底部螺纹孔,然后就变成每次编辑任何尺寸规格的一个底部螺纹孔特征,那个尺寸就变成M34了,点确认前必须确认一下,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在孔特征向导里面,把要匹配的名称删了,好像就好了; 我又创建了M40的螺纹,试了一下,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天没来了,今天上来看看,蒙您回复,谢谢您费心了。我试试看。。。

楼主最终两年了,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已解决;之前自定义了一个M34的底部螺纹孔,然后就变成每次编辑任何尺寸规格的一个底部螺纹孔 ...

在孔特征向导里面,把要匹配的名称删了。能不能贴个图出来,我看一下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孔特征向导里面,把要匹配的名称删了。能不能贴个图出来,我看一下在哪?

楼主一直2年下来没解决吗这个问题 ,我是一两星期就受不了了,找各种办法;我因为是之前自己网上搜索创建了一个M34和M40的螺纹特征(跟着这里学的:  我没有权限发链接),之后就变成M34好像成了默认的GB底部螺纹孔规格,我一插入底部螺纹孔,默认就是M34必须自己选想要的螺纹规格;  然后 下次我在编辑这个孔特征时,本来是M5的,我编辑特征 又变回M34了,只能在次选回来,忘了选就容易出错;   我最后就找到这个原因了,改为已经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