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出错

楼主(2022-12-16):
如图片显示,好像是昨天保存的时候出问题了,今天电脑开机就变这样了,这个文件一直显示打开错误然后如果我选择拷贝新文件的话,特征是系统自动编辑的,不方便修改以及测量数据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能不能修复而不是重建模型

网友:
c盘的文件为什么会被识别为打开的文件?关机重启不可以吗?,又不是公盘文件不存在第三者打开。奇怪奇怪

网友:
进任务管理器把solidworks相关进程都结束了 再打开试一下,

网友:
没威望值,我来蹭个威望值

网友:
蹭威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