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s格式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

楼主(2022-12-16):
Igs格式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里面是空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这种中间格式,出问题很正常,让别人重新发你,多试,不行还有STEP、xt等比较常用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中间格式,出问题很正常,让别人重新发你,多试,不行还有STEP、xt等比较常用的格式

同一个文件,换一台电脑可以打开,不知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模型模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
1.源文件就是空的,看看大小就知道
2.你的SolidWorks没有设置默认模板
3最可能的原因,.该文件版本高,
中间格式也有版本的,例如:
SolidWorks2014文件另存的是igs5.3。
比自己高的版本就不能用
就好像你再CAD2017里复制一个图,
在SolidWorks2014里建草图能直接黏贴,
但是你在CAD2020里复制,
就不能黏贴到SolidWorks2014里了